板子整体铺铜和电源与其他部分分离铺铜的差别是什么,求指点

楼主(2012-12-26):
(无正文)

网友A:
铺铜分离一般是指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铺铜   然后单点相接    防止相互串扰
普通板就一个地铺一起就可以

楼主:
谢谢forgot先,220v(不安全电压)电源部分与其他部分有铺铜分离的必要吗,若要分离,这样做有什么优点?

网友B(2014-06-11):
谁能开个专题讲解一下铺铜问题就好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