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程序问题

楼主(2012-12-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temp=0xfe,flag=0;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参数为毫秒
{
    uint i,r;
    for(i=ms;i>0;i--)
    {
        for(r=110;r>0;r--);
    }
}

void main()
{
    while(1)
    {
        P1=temp;
        if(flag==0)
        {
            temp=_crol_(temp,1);
            if(temp==0x7f)
            {
                flag=1;
            }
        }
        else
        {
            temp=_cror_(temp,1);
            if(temp==0xfe)
            {
                flag=0;
            }
        }

        delay(500);
    }
这段程序编译通过,
if(temp==0xfe)
{
flag=0;
}
flag=0为什么不执行?

网友A:
单步调试,监视flag和temp两个变量的值,就知道为什么了。
如果手头上没有仿真器或者仿真芯片,就用Keil软件的软件仿真也可以。

网友B:
if(temp==0xfe)
{
     flag=0;
}

监视temp的值已经等于0xfe,再单步一下,也会跳过if?

清除一下工程,重新编译之后再仿真试试呢。

网友C:
类型和编译器优化问题

网友D:
延时0.5秒。这单片机啥也别做了,光跑步转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单步调试,监视flag和temp两个变量的值,就知道为什么了。
如果手头上没有仿真器或者仿真芯片,就用Keil软 ...

LZ可以试试看

网友F:
就用Keil软件的软件仿真也可以

网友G:
软件仿真下是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