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2-12-26):
以下程序为什么实现不了?
/*
=====================================================================================
* 初始化串口1模式0:串行数据通过RxD = P3^0 接收,TxD = P3^1 输出同步移位时钟,发送和接收的是8位数据,低位在先,波特率固定。
=====================================================================================
*/
void Init_Uart(BOOL TXD)
{
if(TXD)
{
        SCON = 0x00;  //设置为模式0
        EA=1;
        ES=1;
        TI=0;
}
    else
    {
        SCON = 0x10;  //REN = 1,接收
    }
}

BOOL receiving_UART(BYTE *pData, BYTE nSize)   //接收串行数据
{
    BYTE i = 0;
    for(i = 0; i < nSize; i++)
    {
        while(!RI);
        pData[i] = SBUF;
        RI = 0;
    }
   return 1;
}

void send_UART(const BYTE *pData, BYTE nSize)   //发送串行数据
{
BYTE i = 0;
    for(i = 0; i < nSize; i++)
{
        SBUF = pData[i];
        while(!TI);
        TI = 0;
    }
}

网友A:
不要用串口了

网友B:
LZ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用的是什么芯片

得说明一下基本的硬件

网友D:
没有中断号?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