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程序问题

楼主(2012-12-26):
写了个很简单的快速PWM程序,产生频率为1Hz的PWM,晶振16M,256分频,不过软件调试时发现OCR1A和OCR1B里面值都不是程序设定的值(只有低字节的能写入,高字节都写不进去),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程序如下:
#include<avr/io.h>
int main(void)
{
DDRD|=(1<<5)|(1<<4);

TCCR1A|=(0<<COM1A1)|(1<<COM1A0)|(1<<COM1B1)|(1<<COM1B0)|(1<<WGM11)|(1<<WGM10);
TCCR1B|=(1<<WGM13)|(1<<WGM12)|(1<<CS12);

OCR1A=62499;
OCR1B=12500;
}

网友A:
主程序运行到最后的大括号之前,需要加上一个死循环。
做过AVR的PWM输出,没有任何问题。你首先要查明为何赋值不进去。

网友B:
没太看明白LZ要问的问题

网友C:
加上while(1)循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上while(1)循环应该就可以了

LZ可以试试看

网友E:
这个我暂时的也没大看明白的,先跟楼上各位的学习啦,我顶一下的

网友F:
有熟悉芯唐IC501,并会VB,USB protocl 的同学吗 请联系我。有兼职项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