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阻值使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

楼主(2012-12-26):
如下图所示,如何确定R1、R2的阻值,使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

网友A:
三极管从饱和去进入放大区的临界点vce等于0.2,vbc不能大于0.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从饱和去进入放大区的临界点vce等于0.2,vbc不能大于0.5v

能详细如何计算吗,谢谢

网友B:
先采用分压电路确定基极电压及电流,然后根据增益需求,才考虑R1/R2的比值,尽可能使VCE=2.5V,同时R2上的压降尽可能大于1V,以吸收Q点的温偏

网友C:
书上讲的很多,多看看。

楼主:
我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需要一个恒定的电流假设为100mA流过R2,而B级电压是通过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占空比经过处理得到的一个在5V范围内的电压。

1、鉴于是用PWM得到一个B级电压,如何知道Ib是多少
2、三极管的hFE是个范围值,取多少合适(这个值是要靠经验取值的,还是需要另外搭电路测试)
3、如果以上两字解决,下面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Uce=2.5V  , R1两端的压降Ur1 取 1.5V  假定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R1=Ur1/Ic=1.5/0.1=15殴
Ic约等于Ie,则 R2=(5V-Ur1-Uce)/Ie=10殴。
但是这样假定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算出来的R1和R2值,就能让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吗,是不是还需要考虑其他值呢

网友D:
确定静态工作点:设定Ic和Uce,使静态工作点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假设Ue=1V,Ic=1mA,那么Uce设在2V可以保证有2V的输出摆幅,那么R2=1/1=1k,可以根据需要的放大倍数,确定R1的值。然后计算需要的Ib,可设定基极偏置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需要一个恒定的电流假设为100mA流过R2,而B级电压是通过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占空比 ...

你的UCE=2.5V是凭空想应该的,而不是电路参数得到的。
基极输入5V,要在R2上得到了100MA电流,(5-0.7)/R2=0.1得R2约=43欧姆。R1可以不要。

网友F:
先设定静态工作点,基极可以加个偏置电路,设定Uce,实际电路中Uce不一定是2.5V,看实际电路,R2是个负反馈电阻,一会不会太大,大了会影响放大倍数。所以R2可以先不考虑,把其他的参数设定好后根据需要再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