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开发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26):
请问各位,有人用过labview设计一个控制界面来控制FPGA开发板做一些东西么?    是怎么控制的呀?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懂,不过你可以再这个论坛上找到吧,你可以找找看http://www.gsdzone.net/

网友B:
这个我也不会

网友C:
使用串口 传递命令

网友D(2013-02-03):
使用串口   通过上位机接收和解析数据   我只知道这些了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E:
这个玩意不是很了解   呵呵   顶一个

网友F:
labview是用来做仪器控制的软件吧,一般支持的接口比较多,LZMM已经说了用串口直接和FPGA连,labview应该里面有很多现成的接口模块,直接拖到界面里面就可以实现pc与FPGA板的通信,不过模块化的东西限制太多,除了串口,我想lan或者usb速率会更快一些,有些测试结果对时间有要求,串口的速度就不能满足了,在labview里面用串口或者lan、USB的难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不需要你了解底层的东西, 你只要会调用就可以了。

更灵活的办法就是用MFC自己编一个 pc上的gui界面,这样你可以灵活的测试收发数据,以及更改数据的格式等,当然MFC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没有labview那么好看。

如果有MFC编程的外协需求可以找我。哈哈

网友G:
FPGA开发板?
你FPGA开发板里面的东东呢,单考虑PC没有太多用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