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采集不到霍尔开关传出的信号

楼主(2012-12-26):
我用了霍尔开关来测速,当磁铁靠近霍尔开关时,输出电压大约为2V,我直接把他放在ATMEGA16的ICP1上没反应啊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程序啊?

网友B(2013-03-15):
传感器输出加上一级驱动,把电平升点,2V有点低。

网友C:
楼上的,我们是兄弟哦!图标都一个形状!

ATmega16是基于增强的AVR RISC结构的低功耗8 位CMOS微控制器。
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