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三相无刷电机的速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2-12-26):
    现在要控制带霍尔传感器的三相无刷电机的转速,想通过霍尔信号来计算电机速度,目前有两个电机,一个电机的磁极对数为4。
    在程序中,磁极对数为4的电机,是不是要捕捉连续4*6个霍尔信号的时间,通过这个时间如何计算电机的转速。我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得出的电机转速,在电机空载时,得出的速度值比厂家给出的数据小,刚好是他们的一半?
    是不是捕捉信号的个数不对?不是4*6=24个?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A:
估计是 1圈一个脉冲

你可以写个程序,手动转一个程序,手动转一圈,或10圈,数一下有多少个脉冲, 关系就很明确了

网友B:
霍尔信号的频率, 就是电机的电气频率.
电机的频率 = 电气频率 / 电机磁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 1圈一个脉冲

你可以写个程序,手动转一个程序,手动转一圈,或10圈,数一下有多少个脉冲, 关系 ...

4对磁极,手动旋转后,三路霍尔信号的输出为个两个脉冲,感觉只有两对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信号的频率, 就是电机的电气频率.
电机的频率 = 电气频率 / 电机磁极对数. ...

电机的电气频率指什么?与我程序中捕捉的时间值是什么关系?

网友B:
霍尔信号的频率, 就是电机的电气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