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RS485模块不共地能通信吗

楼主(2012-12-26):
两个485模块,VCC1和VCC2是两个电源,不共地。假设电源都正常,不考虑保护啥的,这两个485能通信上吗?
如果不共地能通信,VCC2的485模块怎么能感受到A和B的差分信号呢?

网友A:
不共地可以通信,485只需要接收差分信号

网友B:
不共地应该不行吧。如果是隔离的话,则另说。
差分信号是指两个信号线间的电压差,那总得有个参考点吧。

楼主:
我有点懵了。

网友C:
差分信号时是只得是两根线的差值,就相当于变压器副边一样输输出的电平是两根线间的电压,跟原变的地没有关系,我的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的,至于485输出他不是经过变压器耦合的,他不用共地,485就是两线传输的。

网友D:
不用共地即可正常通信,但是地的接法不同会影响抗干扰的性能

网友E:
6楼正解!

网友F:
不须共地的,RS485通信可以传输3Km,共地还得了

网友G:
仔细看看技术标准,不需要共地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485只需要两端电压差值通讯即可,不用共地!

网友I:
是不用共地的,

网友J:
可以不共地,但稳定性会差一些

网友K:
不须共地的,RS485通信不用中继可以传输1.2Km。这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