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烧毁问题

楼主(2012-12-26):
最近,我以前做的一块板子出现了问题,问题居然是LED灯出现大批量的烧毁现象,才不到一年的时间,该LED灯是工业机床上做指示灯用的,是高亮度的,数据手册上手最大驱动电流不要超过20mA.
我目前是用+24V电源+ 3K 的电阻 和led灯 + 场效应管 串在一起的,应该不是电流方面的问题。+24V电源是开关电流输出的,在电源上有大约500MV的纹波尖峰。
还有目前LED灯工作时,是不断的振动的。
请问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大侠,是什么原因是LED灯顺坏的?是静电吗?如何采取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和措施。LED灯损坏的原因我也google了,目前我还不是太确定是否是静电引起的,谢谢!

网友A:
注意散热

网友B:
1,"还有目前LED灯工作时,是不断的振动的。"振动是要损坏LED的,所以要考虑防振.
2,"是静电吗?"静电也能损坏LED的,这是在焊接以前.
3,损坏的LED也能亮.可能你的LED在焊接之前已坏.

楼主说是烧毁,应该不是振动影响的吧,而且意思是已经用了一年,估计2,3也不成立
值得借鉴。

网友C:
再LED 2端并一个3V(或近点亮LED的电压) 的稳压2极管试试。

网友D:
如果是都加稳压二极管的代价太高吧,LZ看看外壳接地好不好,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网友E:
呵,根据使用LED经验,每只LED的电流不要超过6mA,否则,就会容易烧坏;

网友F:
我感觉是你买的LED灯是假货

网友G: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还有目前LED灯工作时,是不断的振动的。"振动是要损坏LED的,所以要考虑防振.
2,"是静电吗?"静电也能损 ...

机器工作时整个机架都是在振动的,所以没办法避免啊。
损坏的LED灯也能亮? 多谢回复

网友B:
"机器工作时整个机架都是在振动的,所以没办法避免啊。用弹簧或橡胶或泡沫塑料对整块电路板减振.

网友H:
工作幅度太大了吧 哈哈

网友I:
对于驱动电流不超过20MA的LED来说,24V开关电源不太合适,500mV的纹波对于电源来说,不算什么。但对灯而言就未必了。一般这种规格的灯都是用线性电源驱动的

网友J:
大功率的LED,散热不好的话,很容易烧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大功率的LED,散热不好的话,很容易烧掉的。

他的电流小于8mA.

网友K:
有次生产时生手工人告诉我 (绿色)LED都发暗红色或者不亮是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此人细心的把每个LED都接到电源上测量一下好坏之后才使用,但他用的是8V电源,坑爷爷啊

确实,无知害死人咯

网友L:
制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焊接温度偏高及停留时间太久也容易造成LED灯损坏。

网友M:
一个LED如果说额定电流是20mA,一般使用环境你给它打个75折。密闭环境你打5折。
接限流电阻,LED组并接电容,RCR组成T形滤波。电容并个100k-1M的放电电阻。

网友N:
各种原因都有的,不过得找到真因

网友O:
高温高湿(85 celcius, 85% R.H),保守一点也就1000小时。

网友P:
24V串电阻给LED供电24V后面再加个5V稳压管然后再串个电阻给LED供电就好了。5V稳压管前再加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C:
回5楼,稳压2极管超便宜的。另外我觉得振动不是原因,LED 是固态光源

网友Q:
新人打酱油......

网友R: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过EMC方面的分析,尤其是开关的瞬态。如果LED不是劣质货的话,那么烧毁之可能是出现了大电流。鉴于用了一年才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设计寿命的问题,倾向于是瞬态大电流出现,静电或者开关电源PULSE是有可能导致这个结果的。

网友S:
不知道你的电路结构。。。所以不给评价。。。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多谢大家的建议!目前我还是没有好的办法,现在只能降低工作电压用5V供电,工作电流再减小,然后在并上一个与LED方向相反的二极管。因为这块板子量太大,如果一个LED灯损坏,客户就要求更换,导致公司承受的成本压力太大。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不注意,导致后果很严重。

楼主:
LED灯最近也换成了日本原装进口的,+24V电源是直接从开关电源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当系统的私服电机工作时,干扰很严重,在整个机器的电源里都会有一些干扰。现在我也对电源入口处做了一些简单的滤波处理。

网友T:
又是小小的LED带来的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