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RM9来实现100/1000M的以太网是否可行,敬请请教可行方

楼主(2012-12-26):
如题所示,希望实现100/1000M的自适应以太网,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只不过跑不满速度。

网友B:
想想主频多少,就算不处理数据只是最简单的转发。。

更不要说其他的外设瓶颈了。

只见过用FPGA实现1G带宽纯粹转发高清视频用的

网友C:
问题是你要做什么

网友D:
ARM9的话,给你推荐marvell的88F6281,有两个100M/1000M以太网口。

网友E:
不明白问题。不用以太网控制器和PHY来实现以太网,还是ARM9能否支撑住100M/1000M转发?后一个问题,1000M肯定不行,ARM9系统的memory bandwidth有限。

网友D:
不知道楼上的理论是怎么来的,我说的这块芯片就是ARM9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国人自制开源神器"应该就能搜到。

网友E:
我没看88F6281的datasheet, 但从它能跑到1.2GHz的主频看,不可能是ARM9。五级pipeline的架构,多好的工艺也跑不了这么高。
ARM9的总线频率一般133MHz, 32-bit宽的话,理论带宽是4Gbps。但SDRAM的带宽利用率在SoC里小于50%, DDR的话更差一些。理论上算来的这种带宽满足1000M网卡,但再考虑到CPU处理(好的专用网络处理器,一般不用CPU处理海量数据,仅作控制用),以太网控制器一写一读(若是转发的话)。。。

网友D:
ARM926ej核的。不是arm9是什么。

网友F:
有千兆网口,和能跑千兆2个概念,我搞个ARM7也可以接个千兆,但发送数据只有几兆

网友D:
两个千兆MAC,两个SATA接口,一个PCIE接口,可转千兆网口,谢谢。
至于能不能跑千兆,你可以自己买一个试试。

网友E:
喔,Marvell的,就是原Intel XScale架构,既不是硬核,也不是软核。确实是ARM9 的architecutre-license,但已经完全重写了,不是5级pipeline了,扩充指令也没走ARM公司的路线。严格意义已经不是ARM公司的ARM9了,我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
没看datasheet, 我收回上面关于DRAM bandwidth的估算。

网友D:
你说的没错,我只知道收发包部分重构过。还是你了解的详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不过跑不满速度。

:D boss 也在这里啊。O(∩_∩)O~幸会幸会,到处都有你老人家的身影!

楼主(2013-04-11):
现在能实现千兆以太网的CPU越来越多了

网友H(2014-08-07):
引用 网友D:
ARM9的话,给你推荐marvell的88F6281,有两个100M/1000M以太网口。

您好,请问你能提供marvell 88F6281的技术支持吗?有偿 QQ248857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