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假性击穿

楼主(2012-12-26):
最近处理一批客户投诉的PCBA,其中一部分是当做开关用途的MOS管G-S之间击穿。但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击穿现象在经过热风枪加热后消失。暂且我称之为假性击穿。这讨厌的假象让我无法投诉供应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怎么可能加热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加热就好

确实这样,今天和产线的维修员沟通了下,产线也有过5 pcs案例

网友A:
机制上怎么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制上怎么解析

不管是返品还是现场不良品,相关人员处理前都进行过目检,未发现任何短路现象。对MOS管进行测量,阻值明显异常偏低,呈现击穿状态。但是只要加热,阻值恢复正常。产品也能正常工作。我自己都糊涂了。产线的不良直接更换就是了。但是客户的返品要写报告。现在完全没法下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是返品还是现场不良品,相关人员处理前都进行过目检,未发现任何短路现象。对MOS管进行测量,阻值明 ...

意思很清楚:1.电路不良,产生假象。2.供应商产品不良,管结构内部确有短路

网友B:
用这种MOS管构成的电路肯定过不了温度循环试验,或者,温度冲击试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MOS管构成的电路肯定过不了温度循环试验,或者,温度冲击试验。

别说循环,常温都过不了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试不在线的MOST管时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把其它两脚短路一下就好,

网友D:
没有遇到呢,
求解,

网友E:
你好,我們公司是專業IC代燒,技持各種型號的IC燒錄,如有需求,還請聯系,謝謝!!
       優普士(深圳)有限公司
           聯系人:李**
           聯系方式Tel:18898594141
           分機:0755-27707166#815
             QQ:913755874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试不在线的MOST管时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把其它两脚短路一下就好, ...

那是万用表对栅极结电容充电造成的,mos管都是这个样子。用指针表10k档黑笔接G红接S,栅极就被充上9v电压,并被结电容保存,然后DS就导通了。

网友G:
我看看,不解释,因为楼上已经解释了。

网友H:
你这问题我碰到过,你把你的产品跑下高低温循环试验,应该就暴露了。 你们坏了多少MOS?
如果你问什么原因?  你就算把失效的MOS给供应商,他们给你的失效报告是过压,过流VOS,至于在细化就是ESD,MOS是敏感器件,也许你手碰下就坏了,也许你生产线做ESD的等级不够,或者他们供应商的ESD等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问题我碰到过,你把你的产品跑下高低温循环试验,应该就暴露了。 你们坏了多少MOS?
如果你问什么原因 ...

唉,还是NXP厚道些。虽然他们的BSS84.215总是G-S击穿。但是起码加热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