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A 的恒流 需要开关控制, 是过继电器好呢还是过模拟开关好。

楼主(2012-12-26):
1mA 的恒流 需要开关控制, 是过信号继电器好呢还是过模拟开关好。

网友A:
恒流的话导通电阻没有影响,可以用模拟开关。

网友B:
要看看负载电阻有多大,如果有10k,情况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C:
最好是关恒流源自己。

网友D:
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有几百欧.

网友E:
考虑导通电阻小的模拟开关,因为不知道你的恒流源的负载驱动能力(恒流源电源轨相关)。或使用信号继电器

网友F:
用继电器,模拟开关的内阻有点大。

网友G:
看你对漏电流要求高不高,高只能选继电器。
不高用模拟开关即可。

网友H:
模拟开关电阻太大

网友I:
能明白一点

网友J:
继电器触点小电流特性不好,找找导通电阻小的模拟开关

网友K:
干簧继电器

网友L:
楼上说模拟开关导通内阻大的,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5Ω算不算大?登录SGMC的网站浏览下,0.5Ω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都有好几款型号。

网友M:
接模拟开关就相当于接入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会随环境温度,电源电压等因素变化,如果带載能力足够这个即可忽略,1am不知后面接什么负载呢,

网友M:
我分析下,不知有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