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sd卡能访问空间大小与sd卡控制器有关系吗??

楼主(2012-12-26):
最近学习SD卡,想知道SD卡假如为4G大小,而SD卡控制器协议版本为1.1,那他能识别SD卡的4G空间吗??

楼主:
难道是我问的问题不对??

网友A:
可以,我最近刚写过一个SD1.1, MMC4.2的主控驱动。当然所支持容量的上限,还取决于主控硬件blksize, blkcnt, bytecnt等相关寄存器位数。

网友B:
必然有关啊,就像ata标准协议只能支持到2T容量的硬盘,想超过2T就得用扩展协议,一款芯片一定会有它内设的限制。

网友C:
硬件无关,除非说要支持高速卡才有点关系,你驱动决定的。

网友D:
理论上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