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电路板的朋友进!!

楼主(2012-12-26):
最近在画电路板,原理图画出来的,但是封装实在是头疼,又懒得跑到电子市场把东西买回来自己测量。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没有??特别是那些开关了、电源接口了(我使用的是圆口的那种)、找起来实在是麻烦、、、、

网友A:
像常用的插头什么的,可以照抄已有的电路板。
当然,也可以直接到淘宝上找。卖家一般都有尺寸的。
还有就是mouser.com,RS中国这些大的分销商,都提供完整的尺寸图。但是器件稍贵些。

网友B:
一定要去买,开关、电源接口这类的东西每一种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动不动就有上百种结构),关键是你画好了,却买不到你想要的型号(停产了或是其他各种原因),你就悲剧了。

网友C:
这些我还真没怎么实践过呢~~

网友D:
最好就是买来试验下

网友D: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不用自己画,PCB就画好了

网友E:
2楼的朋友,RS的器件,只是器件稍贵些吗?太扯了吧?RS的东西,不知你用过了没?这个RS的东西,是贵得吐血的,有机会,你试买下

网友F:
有标准的封装库的,找找吧

网友G:
建议你还是去买个来画封装..或者是找其他渠道找到正确的封装,要不然你做出来的板子到时器件放不下就蛋疼了

网友H:
RS黑的离谱  北京欧时一个狗日的纽子都40多  江阴亿达才1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