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PCB最后校验的问题

楼主: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1(4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4775mil,1265mil) (4875mil,141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0(49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4775mil,1265mil) (4875mil,141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2(3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3775mil,1265mil) (3875mil,141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0(39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3775mil,1265mil) (3875mil,141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1(4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4775mil,1265mil) (4875mil,1415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0(49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4775mil,1265mil) (4875mil,1415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2(3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3775mil,1265mil) (3875mil,1415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0(39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3775mil,1265mil) (3875mil,1415mil)  BottomLayer
Rule Violations :8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0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1(4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4775mil,1265mil) (4875mil,141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2(3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3775mil,1265mil) (3875mil,141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1(4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4775mil,1265mil) (4875mil,1415mil)  Bottom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2(3725mil,1340mil)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3775mil,1265mil) (3875mil,1415mil)  BottomLayer
Rule Violations :4

Violations Detected : 12
Time Elapsed        : 00:00:04

网友A(2012-12-27):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短路限制
Broken-Net Constraint  断路限制
Clearance Constraint 安全间距限制
下面的那些信息是违反规则的位置信息

网友B:
你画填充块Fill的时候,没把PAD点和填充块Fill选成同一个net

我估计其中一个是no net

楼主:
能说的再具体点不?我是初学这个。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短路限制
Broken-Net Constraint  断路限制
Clearance Constraint 安全间距限制 ...

能说的具体点不?我是初学这个。谢谢!

网友C: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焊盘与填充不在一个网络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与上一个是同一区域,因为不在同一网络,所以违反安全间距规则

楼主:
那要怎么改?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焊盘与填充不在一个网络

要怎么改?能QQ聊不?我的407076651

网友D:
更改一下填充块的属性,设置NET,网格间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改一下填充块的属性,设置NET,网格间距等.

具体步骤是什么?谢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步骤是什么?谢谢啊。。。

什么叫填充块?

网友F:
按快捷键,P,F。FILL就是填充块。 双击你的填充块,为它设定NET。你还是网上搜一下设置填充来的利索。百度文库里好多的。

楼主:
呵呵,谢谢啊!你是干什么的,是不很擅长这个,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快捷键,P,F。FILL就是填充块。 双击你的填充块,为它设定NET。你还是网上搜一下设置填充来的利索。百度 ...

呵呵,谢谢啊!你是干什么的,是不很擅长这个,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你不?

网友F:
嗨,擅长啥啊。画板子是基本功而已。画多了就会了。

网友G:
我都是导网络地过去后手动布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