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灯驱动电源的七条经验总结

楼主(2012-12-26):
近年来LED灯封装技术和散热技术的不断发展,LED灯的稳定性已经达到比较好的水平,发生光衰和色漂移的主要是些山寨厂家的产品,主要原因是散热设计的不合理。相对来说LED灯驱动电源的问题要严重的多,是导致死灯或者闪烁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LED灯驱动电源已经成为LED灯质量的短板,根据木桶理论,LED灯驱动电源的寿命就是LED灯的寿命。

常规照明路灯是灯头与电源分开的,通常发生故障的是灯头——高压钠灯,高压钠灯国家标准规定质保期一年,路灯管理单位都会存库一定数量的钠灯,高压钠灯具有成熟的国家标准,其主要配件尺寸、功率等主要参数都是统一的,具备互换性。

而当前LED灯的故障主要在电源,所以主要就是要解决电源问题。由于目前LED电源还缺乏强制性的统一标准,市面上的电源各自为政,单路、多路、尺寸不一,难以替换。随着市面上超大功率LED路灯、LED隧道灯的出现,LED驱动电源故障频频,加之LED路灯驱动电源多采用内置式设计,往往造成LED灯电源维护困难重重,加之部分厂家缺乏售后维修服务,于是业主的怨声载道,经过媒体的夸大宣传后造成大众对LED灯的误解,影响了LED产业声誉。

成都朝月光电LED灯驱动电源的七条经验

1、放弃4路以上输出,发展单路或两路输出,放弃大电流和超大电流,发展小电流。

输出路数越多越复杂,不同出路之间的电流干扰解决起来成本很高,如不解决则故障率较高。另外输出路数越多则总输出电流也就越大,而电流是发热的主要原因,电压本身不直接导致发热,简单来说发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电流增加到原来的2倍的话,发热量将增加到原来的4倍,电流增加到原来3倍,发热量将增加到原来9倍。综上所述,单路或两路输出的LED灯电源故障率会降低很多。

2、智能控制是LED灯具的优势之一,而电源是智能控制的关键。

智能控制在LED路灯和LED隧道灯照明应用上条件最成熟效果最明显,智能控制能在不同时间段、根据道路车流密度来实现灯具功率的无级控制,既满足应用要求,又实现巨大的节能效果,可以为公路主管单位节省大量经费。在隧道照明上的应用不但可以节能,还可以按照隧道外的亮度情况自动调节隧道出入口亮度,给司机提供一个视觉过度阶段,以保证驾驶安全。

3、放弃大功率、超大功率,选择较高稳定性的中小功率电源。

因为功率越大,发热量越大,里面的零部件也越紧凑,不利于散热,而温度正是电源发生故障的罪魁祸首。再者,小功率电源相对来说发展的较为成熟,稳定性和成本方面都有优势。其实很多大功率电源方案都没有经过时间验证及实践证明,都是匆匆上马的项目,都是实验性的产品,因此故障层出不穷。相比之下中小功率电源因发展较早,技术方案要成熟的多。

4、散热和防护是电源故障的主要外部因素。

不仅电源本身会发热,灯具也会发热,这两种热源如何合理的散发出去是灯具设计工程师必须考虑的问题,一定要防止热量的过度集中,形成热岛效应,影响电源寿命。采用分离式电源方案是一个好的选择。

5、维护的可行性。

电源的故障问题不可能完全避免,成都朝月光电提出了维护简便性原则。只有把电源的更换做的跟常规照明的光源的更换那么简便时,才能是用户用的开心,即便是电源坏了,心情也不会太差,而用户的心情好坏决定着LED灯厂家的**。

6、防护性能。

防护问题也很重要,水分的渗透可能引起电源的短路,外壳上的沙尘会影响电源的散热,暴晒则容易引起高温和电线及其他元器件的老化,从实际使用中的经验来看,旋转接线插头的故障率较高,多数为漏水造成故障。

7、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设计已经成为当今的潮流,必须在模块电源一体化上想办法,,如果电源能用插拔的方式解决维护问题,一定会受到用户的欢迎,同时还需建立接口标准化,让不同厂家的LED灯电源能够通用。

总结:LED灯电源最好采用分体式设计,同时注重电源的可靠性与寿命,哪怕增加一点成本,只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设计产品,企业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

网友A:
LED灯应该是目前照明灯的发展方向,楼主的七点意见说的挺好的

网友B:
呵呵   谢谢楼主的共享   谢谢了  呵呵   很不错

网友C:
非常好的资料的分享,收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D:
这个总结的非常不错的,我学习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