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声明问题

楼主(2012-12-26):
为什么每个成员函数定义的前面都要加上一个声明,多个函数就得写多个同样的声明,不能一个声明带过吗?

网友A:
你可以写一个类似基类的类,把需要隐藏的方法和变量放里面。
然后在暴露的类里面用基类的指针指向一个基类对象来调用被隐藏的方法和变量。
由于是指针,只需暴露一个基类的声明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先看书效果好一些,算法与数据结构方面的

网友C:
先了解一下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