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class DString
{
public:
DString(void);
DString(char str[]);
~DString(void);

protected:

public:
DString operator= (char str[]);
};

class DScript
{
public:
DScript(void);
DScript(DString dStr);
~DScript(void);

void operator= (DString dString);

public:
bool LoadScript(DString dStr);
};

DString operator= (char str[]);
OnString("wile.xml");
报错,不能将参数1从const char[9]转换成DScript;
这个要怎么修改上面两个类才能达到这样调用的效果?
如果想不报错的话必须这样写:
1.OnString(DScript("wile.xml"));
2.OnString(DString("wile.xml"));
以上两种写法都是正确的。唯一上面那个是错的
还有就是这两种正确的写法有什么不同?区别是什么?

网友A:
C++有类型转换操作符,如
class::operator int()
在源代码中这样用
(int)my_object

网友B:
DString(char str[]);
改成
DString(const char str[]);
否则不会对常量字符串做隐式转换

网友C:
构造函数也得像运算符函数一样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String(char str[]);
改成
DString(const char str[]);

LZ可以试试

网友E:
建议LZ找本C++的书,弄清楚const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