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ARM2200开发板能否用JLINK仿真?

楼主(2012-12-26):
各位前辈好:
前几后,用PCMCIA转并口卡能仿真;可现在开发板已放废在家好多年了;现在再用它时,发现PCMCIA卡坏了。(IBM笔记本检测不了),所以在网上查看了一些资料, 发现说,JLINK能用来仿真。(当中可能有些设置的问题)。能否给个建议?(注:那周公的板子可贵了。不想浪费了它。)

先谢谢了。

网友A:
JLINK应该是可以仿真的,ULINK也应该可以。

网友B:
直接查看JLINK支持的芯片列表,如果有这块芯片就表示是支持的。

网友C:
LPC2x一般是ARM7, JLink当然支持的,一般ARM仿真器都支持的。我以前有个同事自己设计了一个叫NETICE也支持,以太网接口的。

楼主:
先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等我成为高手后,一定再多谢。各位前辈,好人有好报的。祝福你们。
再请教一下,用MDK好?还是ADS1.2好?
再谢谢你们了。

送人玫瑰,手有留香。

网友C:
我用 Keil (MDK) 或 IAR EWARM,支持的仿真器类型多,以后开发Cortex-Mx也有继承性。ADS太老了,开发ARM7到没有问题。

网友D:
hao a,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