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请教个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一个恒流源电路,不知道用的规范不,两个相同此图的电路,器件都一样,唯一可能的就是三极管略有差异,但都是一次买的。发现两个电路12V相差电流20ma,感觉是三极管消耗了。当时调这几个电阻的参数就不大好调,后端带载容易电压输出很低。请高手能给说下这个电路怎么调好调吗?多出来的20ma电流消耗到了三极管的哪个部分?IB,IC,IE?

楼主:
补充一下 这是一个过流恒流源 后边负载为150ma时候 恒流源工作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后边没接那么大的载 却电路中多了20ma电流  两套电路一样 接的载一样 大约也就个几十ma吧 但却相差电流20-30ma 接载的同时 如果稍微调整R2的电阻  变大一些后端输出 直接变1.几V了 没太明白  有懂的吗 告诉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从理论上讲, 工作电流应该是. 12/7.8/10 = 154mA. 差了 20mA, 误差太大了.
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
1. 电阻的精度的影响,  这个可以通过测量来验证.
2. 12V 电源的精度误差.
3. 运放的问题. 由于 输入电压为 10.5V.
而根据 LM324 的数据手册, 输入电压范围: (25℃) 0~VCC-1.5V, (全范围) 0~VCC-2V. 这个不太合适了, 建议换其他的运放.
4.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这个参数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这个值很小, 比如 10 左右, 那么 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而导致输出电流偏小了.

网友B(2013-05-26):
楼上分析得还是蛮有道理的,LZ可以从这些方面检查,要想精度好些的话,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基准电压源作为输入,采样电阻的选用温度系数低,然后可以使用MOSFET管代替三极管

网友C:
楼主,你要知道,三极管相当于一个自动变化的电阻,以满足三极管要求的所有特性成立,那么你的负载大小肯定就会影响到三极管是否满足它的特性,根据你的设计,你的负载要小于R=10.5*1000÷154,另外你的电流不准是因为IC=IB+IE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