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和keil联调,多个芯片怎么办?

楼主(2012-12-26):
如果有多个单片机芯片在一个proteus电路上
希望能和keil联调
能够给每个芯片指定不同的hex
至少一个芯片能够在keil上debug
要怎么做到?
我试了发现所有芯片都会从keil那获得代码.........

网友A:
可以啊,指定HEX文件即可

楼主:
我知道指定hex能运行
我是指和keil联调, 能够在keil中debug的那种

网友:
应该给每个单片机对应不同的hex文件,然后把一个单片机作为开始。。。我也不是很清楚。你想搞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