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CAPSENSE技术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楼主(2012-12-26):
想知道CAPSENSE技术的抗干扰能力如何?请版主来解答一下吧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国内的话 CapSense 大家都在用,性能肯定不成问题。 但是我们也遇到过少数客户调试时发现干扰过大,信噪比过低等问题,这些大多是由客户 PCB 设计不规范等情况引起的。

我想说的是,CapSense 有一定的设计规范,这些规范在各类芯片的 Design Guide 中都讲的很清楚。如果设计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规范,一般都不会有问题。CapSense 本身支持各种可选的软件滤波,基准线也有相应的算法来降低外界环境的影响。但是我觉得,遵守规范,设计合理的硬件和版图比其他都重要。

网友B:
capsense和truetouch抗干扰能力都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