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接口点屏

楼主(2012-12-27):
手头上有两块群创的ZJ070NA-01C的屏 系统是S3C2440+SSD2825G44 可是软件写好后上电一点反应也没有 大受打击呀 第一次点MIPI的屏 都不知道从哪入手  :dizzy::dizzy:

楼主:
终于点亮了 不容易啊~~

网友A(2013-05-15):
是什么分辨率的?是尺寸的?驱动IC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B(2014-09-01):
引用 楼主:
终于点亮了 不容易啊~~

楼主,能否讲下经验,配置2825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如果能发一份初始化代码那就更感激不进了xpla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