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怎样调换ic管脚number和name的位置

楼主(2012-12-27):
即把name写在IC框外面,把number写在IC框里面?

网友A:
designator 后是管脚号
Display name 后是管脚名
这两不能颠倒 否则导入PCb后这些管脚会没有网络

网友B:
可以把他们隐藏之后  通过放网络标号的方式放置   其实没必要那么做

网友C:
反过来写是可以,但生成网络表会出错,不能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