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如何用DM9000扩展出第三路以太网

楼主(2012-12-27):
  AM335X本来支持两路以太网,现在想做成3路以太网,想用DM9000去扩展一路网络,AM335X只外接了RAM,flash,调试串口这些基本核心,现在还空出很多引脚,主要有一些GPIO引脚,请问大家DM9000是否可以接到AM335X的GPIO上,然后通过操作GPIO的寄存器就可以用DM9000;或者像S3C2440那样DM9000接到数据线上,通过片选分开RAM,nandflash和DM9000,但是AM335X已经将RAM和flash的数据线分开了,没用共用数据线;请各位出出主意,DM9000到底怎样连接到AM335X才合理。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好直接找TI原厂支持.

网友B:
DM9000接到数据线上,通过片选分开nandflash和DM9000

就这么做,DDR2的数据线是分开的,和nandflash的数据线是共用的。

网友C:
不能用DDR接口,DM9000只能接SRAM接口,GPIO模拟可能也许,但多半DM9000内部FIFO会overflow。我看AM335X有NOR flash接口,理论上是能接DM9000的,不过我没详细看AM335X的datasheet.

网友B:
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楼上在说些什么?

网友C:
看看DDR接口,再看看DM9000接口;或问问做过这两种接口的硬件工程师,就知道了。当然,对具体SoC,SDR/DDR和SRAM(or Intel80 or NOR or NAND)的数据线物理上是可以共享的,但这不意味它们是一种接口。
BTW, 可以用SRAM接口访问NAND,老式SoC一般这样做。

网友B:
就这么做,DDR2的数据线是分开的,和nandflash的数据线是共用的。

难道我说的不够明白?DDR2的数据线是分开的指的当然是不用DDR接口,和nandflash的数据线是共用的指的就是用GPMC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9000接到数据线上,通过片选分开nandflash和DM9000

大致懂了,就是DM9000与nandflash的数据线共用,DDR2的数据线是独立的。谢谢了!

网友D:
这个可以参考S5pv210 的做法,没有专门的网卡控制器,接到 一个地址线+16 bit 数据总线上就可以了,多路网卡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上层的驱动和应用怎么处理,怎么让这多个网卡都工作,这个很费神。

网友E(2013-04-24):
嗯  googleman 很专业。

网友F(2013-06-05):
你好,我公司是DAVICOM代理公司有原厂技术支持,关于DM9000技术方面问题可以来电来信咨询联络

方式:mike.lee@qftek.com.cn 电话:18929384326   李生

网友G(2013-09-22):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公司是DAVICOM代理公司有原厂技术支持,关于DM9000技术方面问题可以来电来信咨询联络

方式: 电话 ...

dm9000cep 使用的PHY有bug,害死人。
经常复位不能正常连接。并且随便一个静电就搞死。

网友G:
SMSC  ,microchip , micrel , wiznet 随便拉出一个网络芯片都比DAVICOM强。

网友E(2013-10-22):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网友H:
都推荐aep了,还用cep? 片选地址比较重要,以前搞过这个

网友I(2017-05-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希望给点帮助

网友J(2017-07-17):
dm的网络芯片有的型号有bug,害死人。

网友K(2017-11-03):
引用 网友J:
dm的网络芯片有的型号有bug,害死人。

哈哈··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