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值请教!

楼主(2012-12-27):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1:T是磁通量的单位
量的名称:    磁通〔量〕密度,磁感应强度
SI导出单位|名称:    特〔斯拉〕
SI导出单位|符号:    T
SI导出单位|②:    1 T=1 Wb/m^2
量的名称:    电感
SI导出单位|名称:    亨〔利〕
SI导出单位|符号:    H
SI导出单位|②:    1 H=1 Wb/A

问题2:
L=μN*NS/l (2-108)

其中:

L:变压器线圈的电感 [H]

l :变压器铁芯磁回路的平均长度 [m]

N:线圈的匝数

S:变压器铁芯磁回路的截面积 [m2]

μ :变压器铁芯的导磁率 [H/m]

网友B:
T=turns
10T,10匝

网友C:
电感线圈是由导线一圈靠一圈地绕在绝缘管上,导线彼此互相绝缘,而绝缘管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包含铁芯或磁粉芯,简称电感。用L表示,单位有亨利(H)、毫亨利 (mH)、微亨利(uH),1H=10^3mH=10^6uH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4%bb%8b%e7%bb%8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