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95 电路接法 求助

楼主(2012-12-27):
下图中的 三极管 有什么作用呢  这样接法,看官方的原理图里 是没有这样接法的。
求科普
:)

网友A:
峰值电流控制中的斜坡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电流控制中的斜坡补偿

高人  可以 分析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  可以 分析一下嘛?

这个可以写本书了。。。

建议你找个开关电源的书看看  或者去TI官方找3895的应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写本书了。。。

建议你找个开关电源的书看看  或者去TI官方找3895的应用指导 ...

就针对这种 接法的补偿 的过程说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