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有效值、电压有效值、功率有效值的测量与计算

楼主(2012-12-27):
小弟刚接手一个电功率仪表的活,发现之前有人用CS5460A芯片作为电功率的采集和计算,外加一片单片机只需读取数据即可。现在小弟出于成本等的考虑,想要用带AD功能的MCU替代CS5460A的功能。请问坛里的前辈这样做的可行性如何?谢谢!

网友A:
请问坛里的前辈这样做的可行性如何?谢谢!

楼主:
就如果需要计算有功功率的话,会比较麻烦!

楼主:
因为有功功率=U*I*功率因数。计算功率因数只能通过软件的方法实现。

网友B:
精度会比专用芯片低。计算能力很可能不够。

网友C:
专用芯片带51核的,人家有全套解决方案

网友D:
做单项的话很简单。有功功率的计算方法错误。不需要功率因数直接计算,采用瞬时电压×瞬时电流就可以了,不过建议楼主先做单纯的电压有效值跟电流有效值计算,并线熟悉下FFT后在做这个东西。

网友E:
完全可以,但是电路就不简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单项的话很简单。有功功率的计算方法错误。不需要功率因数直接计算,采用瞬时电压×瞬时电流就可以了,不 ...

功率因数等于电流信号滞后电压信号的相位差的余弦值,不是吗?

网友F:
7楼正解,如果用ADC进行高速采样交流电压、电流数据然后进行FFT变换,然后经过软件高通和低通滤波可以得到楼主想要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等于电流信号滞后电压信号的相位差的余弦值,不是吗?

你说的没有错,你这只是单纯的理论模式,在实际应用中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的。
实际工程计算就是我上面给你说的方法。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斩波环节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利弊

楼主:
请问lhkjg ,FFT是指傅里叶变换吗?具体算法是否很复杂?我想我有点倾向于用专用芯片CS5460的方案了。

网友G:
没必要AD单片机内部就可以,精度可能不够,还要考虑电流波形畸变度,一般采用电压电流相位差来计算这样后面的TFT可以不用单片机来负责,全部交直变换测量再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专业电测量仪表 开发  生产 销售

网友B:
找个计量芯片用户手册看看人家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I:
用片内AD可以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12BIT片内AD,电路其实很简洁,算法也没有那么复杂啦 呵呵

网友D(2013-02-12):
是的,FFT就是常规说的傅立叶变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lhkjg ,FFT是指傅里叶变换吗?具体算法是否很复杂?我想我有点倾向于用专用芯片CS5460的方案了。 ...

是的,就是傅立叶变换。

网友J:
完全可以,我也正在做,最好是带12位AD的16位单片机,这样可以提高精度和运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