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不好怎么看DATASHEET

楼主(2012-12-27):
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前些天,一个坛友上传的。 在另的版板,我这里再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一个坛友上传的。 在另的版板,我这里再上传一下

对字典,查资料,花了3个小时总算翻译了前两页,也不知道对不对,还请版主大人指正。另有几句话不懂,即下文的红色字体部分,请版主大人帮忙解释解释,不胜感激。
如何阅读数据手册
Prepared for the WIMS outreach program
                        5/6/02, D. Grover

为便于使用PIC单片机,触发器,光电探测器等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必须查阅其数据手册。它是由制造商提供的如下问题的说明文件
•典型功能
•极限参数
•  如何避免损坏
•  使用建议
制造商希望设计者对使用设备有成功的经验,他们会提供帮助,但也不一定是最好。下页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数据手册。它试图简要说明有关于该设备的所有你必需知道的问题,常见的555定时器芯片(the duct-tape of the electronics hobbyist)。大多IC数据手册都遵循类似布局。
你无须知道数据手册上的所有信息。有部分信息对你来说可能是没有用的。此文试图告诉你数据手册里面有哪些部分是你应该特别注意的。
在哪里找到数据手册?现在在互联网上几乎可以找到所有数据手册,一般都是PDF(Acrobat)文件。例如, 来自于美国国家半导体网站(www.national.com)上的LM555数据手册。
什么是LM555? LM555是一款通过外接电阻及电容产生各种不同宽度及频率的单一或连续脉冲的定时器芯片。它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功能集成模块,可实现诸如比较器,触发器,内部分压器,高功率输出级等多种与时限相关的功能。Entire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the 555, though it is often used when another IC would work better.(参见例如CD4538定时器芯片。)

LM555
Timer
通用说明书                                         特性
LM555是一个可以高稳定产生精确       直接替换SE555/NE555
时间延迟及震荡的器件。必要时附加       定时时间由微秒极至数小时
端可提供触发或复位。工作在时间延       可工作于多谐振荡及单稳态模式
迟模式时,时间由外接的电阻和电容       占空比可调
来进行精确控制。作为多谢振荡器时,     输出端可供给或吸入200mA电流
其工作频率和占空比由两只外接电阻       输出和电源与TTL兼容
和一只电容来进行精确控制。电路可       温度稳定性优于0.005%/℃
以在波形的下降沿触发和重置,输出       可用8-pin MSOP封装
电路能输出或吸入高达200 mA电流或
驱动TTL电路。
                                       用途
精确定时
脉冲产生
顺序定时
时间延迟
脉冲宽度调制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Linear ramp generator

网友B(2013-02-19):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一个坛友上传的。 在另的版板,我这里再上传一下

不需要那么复杂。

LZ的问题是:英文不好怎么看DATASHEET
答案是:英文不好没关系,眼睛好就可以。

网友C:
楼上的回答笑死人了!

2楼前辈资料很好,纯英文的!应该很合LZ德胃口!;P

LZ的翻译很好!

网友D:
LZ的问题是:英文不好怎么看DATASHEET
答案是:英文不好没关系,眼睛好就可以。

网友E(2013-03-25):
有道一下

网友F:
用灵格斯,,超级好用的一个翻译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一个坛友上传的。 在另的版板,我这里再上传一下

还是英文的,怎么看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那么复杂。

LZ的问题是:英文不好怎么看DATASHEET

太有才了!

网友H(2013-11-01):
    楼主不知还在没有,
    说说我的学习经历。我是大学毕业搞单片机。之前用的芯片能找到中文版的。没有阅到楼主所说的问题。去年我做了一个新的项目用的是ST的单片机。由于没有找到翻译版本的数据手册。我就硬着头皮一页一页的看。不懂的地方我就查单词。不会的句子就借助GOOGL翻译。由于数据手册里面单词重复出现的概率挺大。碰到的次数多了就认识了。碰到新的单词最好用笔记本记下音标和简单释义。我发现一个手册用完就好多了。
      其实最大的困难是开始阶段的枯燥,当克服了这一阶段。就培养起了兴趣。有了兴趣不就好办了。那就像抽烟上瘾似的。
    第二,买本雅思托福的单词书背背,这些单词挺有用。每天**背一点,愚公移山。个人愚见。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知还在没有,
    说说我的学习经历。我是大学毕业搞单片机。之前用的芯片能找到中文版的。没有 ...

同意.

数据手册内的文字都很专门. 意思是, 如果你懂得其他类似元件的中文版数据手册, 你应该能够依据单字去一一对应有关条目. 如果你不懂得任何数据手册, 即使你懂英文也不能看懂英文数据手册.

如果你很懂得数据手册, 即使数据手册是用俄文日文, 你应该能看懂大部份规格数字. 如果其中有一大段文字说明, 中间夹杂 数字和单位, 都可以猜测到有关议题, 再决定要不要找翻译.

网友J:
越是不好 越要**看下去 时间久了就熟悉了

网友K(2013-12-19):
Of course you'd better need to study English.

网友L:
对照目录看就好了
弱水三千读取一瓢饮

网友M:
英语不好很难搞的

网友N:
英语看着头晕

网友O(2014-02-05):
其实很多时候是心理障碍,多看看,习惯了,就像看中文一样.

网友P(2014-06-08):
几个关键常用的英文单词,只要熟悉了常用的单词,就容易读下去了...

网友Q(2014-08-07):
其实看规格书,不用从头到尾看,再说英文不好也不是一个单词都看不懂,大部分都看的懂,少量需要用到有道机可以解决了,如果连查词典都懒的查,估计你也不适合做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