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天线同时使用问题

楼主(2012-12-27):
最近设计一款产品,需要同时使用2.4G 1.5G 900mHz的天线。
请问如果把所有的天线放在模具的同一侧(模具宽度为82mm),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相互影响?一般相互间隔多少距离比较可靠?
谢谢!!

网友A:
天线设计合理的话,5mm就可以
你说的900MHz是单频吗? 82mm 放三个天线空间有点小了,要看你们给天线定的指标,周边的净空环境以及能给天线多大的宽度和高度了

网友B:
理论上没什么影响
但也不要完全贴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设计合理的话,5mm就可以
你说的900MHz是单频吗? 82mm 放三个天线空间有点小了,要看你们给天线定的指 ...

900mHZ主要是GSM天线用的是sim900模块
谢谢!!

网友A:
SIM900 的模块有的时候能对应到 850/900/1800/1900 四频,如果你的应用真的需要四频的话,这空间真的不太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 的模块有的时候能对应到 850/900/1800/1900 四频,如果你的应用真的需要四频的话,这空间真的不太够 ...

非常感谢!!!
才开始做,没有什么经验
请问如果考虑频率扩展的话,是不是得接4个天线,sim900只有一个天线输入口。那是不是要在一个天线接口上引四路天线?
从产品预设功能出发,如果预设的功能不会要求自动切换频段。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只引出一路天线,等需要的时候人工更换对应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A:
通常会要求天线设计成四频的,涵盖四个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会要求天线设计成四频的,涵盖四个频段

我用的是模块自带的天线,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遇到问题。功能基本测试完成了
估计是没有用到多频的功能。
谢谢指教!!!
我再好好研究一下多频率工作的问题。

网友C:
多个天线,如果天线靠的太近,相互之间会有影响,容易失配。
如果耦合比较强,注意接收电路的选择性要高,否则容易阻塞饱和。
这些都是经验值,要实际多测试。
你看看目前的手机,天线也很多的。
以前是GSM+WIFI+BT+GPS,现在一般2个了,GSM最多4频段,WIFI/BT/GPS共用一个天线。
现在还有3G的,手机的主天线频带更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