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请教问题,关于FPGA管脚定义发生改变

楼主(2012-12-27):
我用的是XC6SLX16-FT256,我在定义管脚的时候,定义完管脚,编译时候出现一个错误:
ERROR:Place:866 - Not enough valid sites to place the following IOBs:
   IO Standard: Name = LVCMOS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OUTPUT, DRIVE_STR = 12
           hcs_n
           ha<0>
           ha<1>
           ha<2>
           hwr_n
           hrd_n
这个错误导致我之前定义的引脚都发生改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是新手,还望各位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u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ucf?

ucf是我定义完管脚产生的,里面内容应该由管脚定义来的,应该不是

楼主:
涉及到错误的几个输入和输出是这样表达的,其中语句的左边为输出,右边为输入!!!
assign hcs_n = tce2_n;
assign hwr_n = twe_n;
assign hrd_n = tre_n;
assign ha[2:0] = tea[15:13];//这个地址要在仔细算一下

网友B:
你把.ucf贴上来给大家看看嘛

楼主:
这个是UCF的内容

NET "clk50m" LOC = C9;
NET "hd[0]" LOC = L10;
NET "hd[1]" LOC = N12;
NET "hd[2]" LOC = P12;
NET "hd[3]" LOC = P11;
NET "hd[4]" LOC = M10;
NET "hd[5]" LOC = M9;
NET "hd[6]" LOC = P9;
NET "hd[7]" LOC = N9;
NET "hd[8]" LOC = L8;
NET "hd[9]" LOC = N8;
NET "hd[10]" LOC = P8;
NET "hd[11]" LOC = M7;
NET "hd[12]" LOC = P7;
NET "hd[13]" LOC = P6;
NET "hd[14]" LOC = N6;
NET "hd[15]" LOC = P4;
NET "hd[16]" LOC = N5;
NET "hd[17]" LOC = P5;
NET "hd[18]" LOC = T4;
NET "hd[19]" LOC = R5;
NET "hd[20]" LOC = T6;
NET "hd[21]" LOC = R7;
NET "hd[22]" LOC = T7;
NET "hd[23]" LOC = T8;
NET "hd[24]" LOC = T9;
NET "hd[25]" LOC = R9;
NET "hd[26]" LOC = T12;
NET "hd[27]" LOC = R12;
NET "hd[28]" LOC = R14;
NET "hd[29]" LOC = T15;
NET "hd[30]" LOC = R15;
NET "hd[31]" LOC = R16;
NET "led[0]" LOC = A13;
NET "led[1]" LOC = B12;
NET "led[2]" LOC = A10;
NET "led[3]" LOC = B10;
NET "rst_n" LOC = L7;
NET "tea[3]" LOC = G1;
NET "tea[4]" LOC = N1;
NET "tea[5]" LOC = J6;
NET "tea[6]" LOC = H4;
NET "tea[7]" LOC = H3;
NET "tea[8]" LOC = G3;
NET "tea[9]" LOC = F4;
NET "tea[10]" LOC = F3;
NET "tea[11]" LOC = F6;
NET "tea[12]" LOC = C5;
NET "tea[16]" LOC = C7;
NET "tea[17]" LOC = F7;
NET "tea[18]" LOC = C8;
NET "tea[19]" LOC = E8;
NET "tea[20]" LOC = F1;
NET "tea[21]" LOC = E6;
NET "tea[22]" LOC = D5;
NET "ted[0]" LOC = M2;
NET "ted[1]" LOC = M1;
NET "ted[2]" LOC = L1;
NET "ted[3]" LOC = K2;
NET "ted[4]" LOC = K1;
NET "ted[5]" LOC = J1;
NET "ted[6]" LOC = H1;
NET "ted[7]" LOC = H2;
NET "ted[8]" LOC = G6;
NET "ted[9]" LOC = G5;
NET "ted[10]" LOC = F5;
NET "ted[11]" LOC = E3;
NET "ted[12]" LOC = D3;
NET "ted[13]" LOC = C3;
NET "ted[14]" LOC = B3;
NET "ted[15]" LOC = A3;
NET "ted[16]" LOC = N3;
NET "ted[17]" LOC = N4;
NET "ted[18]" LOC = M3;
NET "ted[19]" LOC = M4;
NET "ted[20]" LOC = L3;
NET "ted[21]" LOC = L4;
NET "ted[22]" LOC = K5;
NET "ted[23]" LOC = J3;
NET "ted[24]" LOC = F2;
NET "ted[25]" LOC = E1;
NET "ted[26]" LOC = E2;
NET "ted[27]" LOC = D1;
NET "ted[28]" LOC = C1;
NET "ted[29]" LOC = C2;
NET "ted[30]" LOC = B1;
NET "ted[31]" LOC = B2;
NET "toe_n" LOC = J4;

NET "hd[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1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2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3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hd[3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led[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led[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led[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led[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2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2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2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1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8]"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29]"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3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d[3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3]" LOC = D6;
NET "tea[14]" LOC = C6;
NET "tea[15]" LOC = E7;
NET "tce2_n" LOC = P1;
NET "tre_n" LOC = L5;
NET "twe_n" LOC = H5;

NET "clk50m"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rst_n"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ce2_n"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oe_n"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re_n"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we_n" IOSTANDARD = LVCMOS33;

# PlanAhead Generated physical constraints

NET "tea[13]" LOC = N14;
NET "tea[14]" LOC = M13;
NET "tea[15]" LOC = L12;
NET "tce2_n" LOC = T13;
NET "tre_n" LOC = T5;
NET "twe_n" LOC = T14;

# PlanAhead Generated IO constraints

NET "tea[1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ea[1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ce2_n"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tre_n" IOSTANDARD = LVCMOS33;

网友A:
哦哦 planahead~ 没用过 貌似ucf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C:
你这IO怎么有部分重复分配?
一共多少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IO怎么有部分重复分配?
一共多少个IO?

具体用了多少个没有计算,但是还有剩余好多IO口,IO口是够了的。根据UCF,有个planahead,貌似好像重复了似的,但是在添加管脚约束的时候,如果已经被用了,理论上是不会再给你使用的,这个ucf为什么会出现重复也不清楚

楼主:
没有错误了,手动修改了ucf文件,把管脚变化的重新修改了,引脚电平设置在ucf里面也做了修改。这样就可以,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管脚设置后产生的ucf会在执行的时候发生变化。

楼主:
这个怎么结贴,我要把帖子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结贴,我要把帖子结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5497-1-1.html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呵呵   这个问题涉及到管脚定义的问题   应该不是问题  呵呵

网友D:
找了一点技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没赶上分数啊

楼主:
发帖一日之后才能结贴,分数很少,各位大牛见谅,我平均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