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单火取电的原理吗

楼主(2012-12-27):
如图,输出端RL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个人认为啊·J1 J2之间有5个2极管的压降  约为0.7*5=3.5V
D6 压降0.7 那么RL 应该约等于3.5-0.7=2.8V。但是D8 貌似是2.4V稳压2极管  so Vrl =  2.4V。这是在 J1>3.5V情况下做的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啊·J1 J2之间有5个2极管的压降  约为0.7*5=3.5V
D6 压降0.7 那么RL 应该约等于3.5-0.7=2.8V。但是 ...

应该是J1-J2>3.5V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J1-J2>3.5V的情况下.

啊··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啊·J1 J2之间有5个2极管的压降  约为0.7*5=3.5V
D6 压降0.7 那么RL 应该约等于3.5-0.7=2.8V。但是 ...

谢谢你,如果我要做一个输出电压大一点的电路,是不是多串几个二极管和换一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串并原理的应用

网友D:
如果RL无穷大,电压就好计算。
实际RL上的电压会变小的,和开关是否闭合,串联电器负载大小,都有关系。
所以,要求你的电路耗电要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