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DD VREF求助

楼主(2012-12-27):
我的毕业设计用的是PIC16C773,
谁能告诉我这款单片机VREF的使用,假如用内部VREF的话,引脚接法
还有     AVDD和VDD的区别,能不能连在一起,或者 其他的什么用法

网友A:
一般是简单地和模拟地并接一个瓷片电容.
可以仔细查阅一下你的器件的数据手册. 一般都会讲到.

网友B:
外部你可以用基准电源接VREF,用内部的你VREF接3.3V就行。
模拟和数字电源最好加以隔离,你这个片子影响也没那么大,可互用。

网友C:
1、如果你对ADC转换要求不是特别高,可以将AVDD和VDD接在一起。
2、VREF可以连接外部参考源,也可以连接MCU内部VDD等
3、PIC16C773是很老很老的型号了,建议你选择PIC16F1X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