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WDG功能一定需要SYSTICK要重载么

楼主(2012-12-27):
看了ST的库文件,里面只用了SYSTICK来定时重置IWDG的值,也看了一些帖子也都有说需要SYSTICK,但是,如果程序都跑飞了,主循环不跑了,而SYSTICK又能中断进去喂狗,岂不是不能复位保护了。如果某个中断优先级比SYSTICK低的中断出问题了,跳不出中断,那么SYSTICK中断应该也会一直喂狗。这样如何做到IWDG的功能。是否应该是在程序中必须要循环运行的地方去喂狗呢?

网友A:
你可以在中断里设标志。在主程序中根据标志喂狗。但你其它中断执行时间要短,否则,主程序中不及时喂 狗 程序会复位。。。

网友A:
或者以前我见过有人,就是在普通函数里,或主程序里,隔几条语句喂 一下狗,。。。结果好多喂狗语句

楼主:
那其实只要在主循环中,没循环一次喂一下狗,还有就是在主循环中的长时间的delay函数中也喂一下狗就好了。只要保证我的主循环有在狗复位的时间内循环一次就好了。

网友A:
嗯,只要你及时喂狗,就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