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多层板是不是每层板都要敷铜?

楼主(2012-12-27):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不是。看你的需要。

网友B:
多层板, 通常中间层(电源层)是推荐铺铜的. 其他层根据需要吧.

网友C:
不一定。 GND 和VCC 铺铜。 其他走线层,根据情况来定。如果线比较少 也可以铺一下。 如果线都满满的。 铺了也没意义。

网友D:
一般多层板的中间层一般都是电源和地层的,需要都铺的,上面是看自己的需要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