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倍压电路

楼主(2012-12-27):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个倍压电路存在什么问题,前三个肖特基二极管是可以被压出50多v的电压,但是后面三个二极管就不起作用,是原理错了吗?还是什么问题?求帮忙!!!!!!!!

网友A:
后边的二极管事做稳压用的吧

网友B:
后面的从工作原理上就不对了.
我们知道, 倍压的基础是要有交流电压. 后面的电路里已经没有交流电压了, 又如何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从工作原理上就不对了.
我们知道, 倍压的基础是要有交流电压. 后面的电路里已经没有交流电压了, 又如 ...

求纠正,大虾。

网友B:
P4-1 到 地之间, 再接一个电容进去.
不过, 电荷泵, 倍数多了, 效果很不好, 驱动能力也很差了

网友C:
MAX5026最大输出36V.

网友D:
呵呵   倍压整流使用的是交流电   同时通过电容的充放电   再使用二极管实现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倍压整流使用的是交流电   同时通过电容的充放电   再使用二极管实现  呵呵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

但是问题是一级倍压可以,二阶倍压就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5026最大输出36V.

这个是一种应用,但是我看到有一个pdf文档上面说可以做倍压电路的,只是给了一级倍压,我自己又加了一级,所以第二级就没成功。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也知道怎样接才是正确的了,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D:
你说一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呵呵   我最近也用了倍压整流电路   没有遇到你的问题   呵呵

网友E(2013-03-07):
咋不分享一下的

网友D:
呵呵  如果感觉使用分立元件搭电路实现倍压比较困难  那就使用变压器  或者使用升压芯片   这样可靠性以及原理相对就简单多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