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SCON IDE编译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2012-12-27):
*** ERROR C274 IN LINE 12 OF VARI.H: 'PCAH': absolute specifier illegal
*** ERROR C274 IN LINE 13 OF VARI.H: 'PCAL': absolute specifier illegal
*** ERROR C274 IN LINE 14 OF VARI.H: 'overtimes': absolute specifier illegal
*** ERROR C274 IN LINE 15 OF VARI.H: 'datl': absolute specifier illegal
*** ERROR C274 IN LINE 43 OF VARI.H: 'Sens': absolute specifier illegal
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啊 有没有遇到过的?  请指教  谢谢  本人菜鸟一枚

楼主:
本段错误程序代码
unsigned char PCAH _at_ 0x402;
unsigned char PCAL _at_ 0x403;
unsigned int overtimes _at_ 0x400;
unsigned long datl _at_ 0x400;

网友A:
DATA空间没有那么大,当然报错

另外PCAH可能与SFR重名

楼主:
数据手册里写的是256+4KRAM的空间

另外PCAH与SFR没有重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空间没有那么大,当然报错

另外PCAH可能与SFR重名

数据手册里写的是256+4KRAM的空间

另外PCAH与SFR没有重名

楼主: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里写的是256+4KRAM的空间

另外PCAH与SFR没有重名

4K是片外的  X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4K是片外的  XRAM

片外有4K,但你要指定啊,编译器没有那么聪明的

这样
char xdata my_data _at_ 0x123;

网友B:
我不懂这代码  但是我帮你顶一下 解决解决

网友C:
加上xdata,external data 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外有4K,但你要指定啊,编译器没有那么聪明的

这样

如果结构体出现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比如
struct senspar
{
…………
}sens _at_ 0x50e;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谢谢哈

网友A:
tytpedef struct{
    ...
}t_STRUCT;

t_STRUCT xadat my_struct _at_ 0x123;

tytpedef xdata struct{
    ...
}t_STRUCT;

t_STRUCT my_struct _at_ 0x12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tpedef struct{
    ...
}t_STRUCT;

呵呵 非常感谢 这个问题经过你的指教已经解决了:D
但是出现新的问题了 我先看看哈  解决不了再问你  嘿嘿: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tpedef struct{
    ...
}t_STRUCT;

非常感谢  程序过了 呵呵: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