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锂电池常见的6个主要参数

楼主(2012-12-27):
、电池容量
电池的容量由电池内活性物质的数量决定,通常用毫安时mAh或者 Ah表示。
例如1000 mAh就是能以1 A的电流放电1 h换算为所含电荷量大约为 3600 C。
2、标称电压
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势差称为电池的标称电压。标称电压由极板材料的电极电位和内部电解液的浓度决定。
一般情况下单元锂离子电池为3.6V、磷酸铁锂电池为3.2V。
3、充电终止电压
可充电电池充足电时,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已达到饱和状态,再继续充电蓄电池的电压也不会上升,此时的电压称为充电终止电压。
锂离子电池为4.2 V、磷酸铁锂电池为3.55-3.60V。
4、放电终止电压
放电终止电压是指蓄电池放电时允许的最低电压。放电终止电压和放电率有关。
一般来讲单元锂离子电池为2.7 V、磷酸铁锂电池为2.0-2.5V。
5、电池内阻
电池的内阻由极板的电阻和离子流的阻抗决定,在充放电过程中,极板的电阻是不变的,但离子流的阻抗将随电解液浓度和带电离子的增减而变化。
一般来讲单元锂离子电池的内阻为80-100 mΩ、磷酸铁锂电池小于20mΩ。
6、自放电率
是指在一段时间内,电池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自动损失的电量占总容量的百分比。
一般在常温下锂离子电池自放电率为5%-8%。

网友A(2013-07-25):
各种学习啊 这个参数挺好

网友(2014-04-13):
顶一个,这个学习了

网友B:
要是能附图讲解下就更好了

网友C:
能列表和其他锂电池对比就更好了。

网友D:
一般在常温下锂离子电池自放电率为5%-8%。------这个没说是多长时间
另外,放电中止电压要根据放电电流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小电流场合中止电压要提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常温下锂离子电池自放电率为5%-8%。------这个没说是多长时间
另外,放电中止电压要根据放电电流而定 ...

来自百度百科的介绍,上面是按月算的。

网友F:
锂聚合物电池有没有耐高温的85度
夏天车内很容易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