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精简这部分开关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27):
如果路数较多可以换成高边驱动,不占什么空间,但这种开关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网友B:
元件可以精简,成本精简不了。
一个芯片可以解决,还带过流,过温,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可以精简,成本精简不了。
一个芯片可以解决,还带过流,过温,短路保护。 ...

推荐下啊。必须是能完全关断的才能用得起来。

网友B:
最主要的是,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的是,电压,电流

电压最高不超过9v,电流峰值不超过200ma,一般也就是20ma的水平,很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