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145W反激变压器设计详细过程

楼主(2012-12-27):
145W反激变压器设计详细过程
性能要求
输入电压        176~265
效率η        0.8
输出电压Vo1        5V
输出电流Io1        5A
输出电压Vo2        12V
输出电流Io2        10A
工作频率f        50KHz
磁芯选择
磁芯截面积        0.15*sqrt(Po/η)=2.02cm²
磁芯选择        EE50
其他参数计算[数次级绕组]
最小输入直流电压Vdcmin        176*sqrt(2)-20=230V
设占空比Dmax=0.45 则
峰值电流Ip        (2*Po)/(η*Vdcmin*Dmax)
        =(2*145)/(0.8*230*0.45)
        =3.50A
初级电感量Lp        (Vdcmin*Dmax)/(Ip*f)
        =(230*0.45/(3.5*50000))*1000000
        =591.43uh
初次级匝比n        Np/Ns5
        =Vdcmin*Dmax/((Vo1+Vr)*(1-Dmax)) 公式1
        =230*0.45/(5.4*0.55)=34.8
        =35
若取n=35,则        Dmax=n*(Vo1+Vr)/(Vdcmin+n*(Vo+Vr))
        =35*5.4/(230+35*5.4)=0.4511
        =0.45约为0.45
        故n只能取35
初级最小匝数Np        Lp*Ip/(Ae*ΔB)
Ae的单位是cm²        =((591.43/1000000)*3.5*100000000)/(2000*(2.26))
        =45.80
EE50        Np=45.80
由n=35,取Ns5=3匝,则 Np=105匝
此时        Dmax=n*(Vo1+Vr)/(Vdcmin+n*(Vo+Vr))
        =0.4511
由公式1变换得        Ns12=((Vo2+Vr)*(1-Dmax))/(Vdcmin*Dmax)*Np
        =(12.4*0.55/(230*0.45))*105
        =6.92
        取7匝
同理求得反馈绕组Nf=7匝

网友A:
有调试过程最好,可以把设计与实际调试的误差看看

楼主:
正在等板子及元件呢

网友B:
LZ要是把每一步计算公式的由来和原理一块写上就更好了。
没有细看,不过根据LZ原边峰值电流的计算来看,是DCM模式,这么大功率,不建议工作在DCM模式。多绕组输出,先算出主反馈输出匝数,再根据以下公式,算出其他绕组匝数更方便点。(V1+Vd1)/(V2+Vd2)=Ns1/Ns2

楼主:
你好,请问下,在设计变压器时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其工作在CCM模式呢?

网友C:
最小输入直流电压Vdcmin        176*sqrt(2)-20=230V
这个最小直流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望指教

网友D:
EE50,真有钱!

网友E:
楼主没计算气息长度和磁芯的最大磁通密度。
可能会影响效率以及吸收电路的成本。
EE50做145W应该不成问题。不过这么大功率的建议用推挽反激或者正激来做

网友F(2013-01-26):
145w用ee50太浪费了.

网友G(2013-08-12):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计算气息长度和磁芯的最大磁通密度。
可能会影响效率以及吸收电路的成本。
EE50做145W应该不成问题。 ...

请问,Bm磁芯的最大磁通密度是怎么得到的?

表要重复发帖哦。。。

网友H:
很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I:
145W用EE42就够用了吧

网友J:
用什么样子的磁芯先不说,没有看到气隙留多少??

网友K(2014-06-07):
176*sqrt(2)-20=230V    为什么要减20呢?

网友L(2014-09-13):
好像算初级电感量,算出来的值就有明显的错误

网友L:
3W算出来的是20mH,这是明显的错误,2mH还差不多

网友M(2023-03-15):
最小输入电压应该是(176*1.414-1.4)*0.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