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求助:JLINK在SW模式下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2-12-27):
提示:
     jlink warning: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cann't read register 20(CFBP)while CPU is runing.
本人没有NULINK,HOTISP在没有NULINK的条件下可以下载程序么?

网友A:
CPU已经在运行了?
需要重新启动,并且某个脚接地?
楼下高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已经在运行了?
需要重新启动,并且某个脚接地?
楼下高手说。

CPU在运行就无法下载程序么?
昨天也遇到过,误打误撞就好了,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一直无法下载,求指教
以前下载完后一直都不运行,因此在KEIL->download function下将reset and run给打钩选中了,是这个原因导致学习板一上电就运行么

楼主:
找到一种解决方法了,点击完KEIL下载键后,立即点击复位键,多点几次然后看到下载进度条。另一个收获是,download function 中reset and run千万别选,这样JLINK下载完后不会立即运行而是按了复位键后才会运行,感谢CGD的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接RST脚到仿真器?有没有选择对FLASH下载算法文件?

网友C:
二个RST引脚不需要接的,当然你一定要接也没有坏处;

网友C:
有的是因USB引线到SW调试器再到目标板引线质量差;

网友B:
新唐的M0需要接RST脚。

网友B(2013-03-05):
建议用NU-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