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ABS外壳上刻字的仪器吗?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2-12-27):
刻字内容是随机的,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A:
这种激光机都贵,好像木有低于3万的,而且软件上不知道是否支持内容变化。

网友:
打标机啊
有激光的,也有气动的。
经常用来打铭牌。

网友B:
有激光刻字机,需要人工输入.

网友C:
可以用微功率激光打标机,量不多的话,还可以用雕刻机,就是用铣头刻出你要的图案或文字,雕刻机要便宜的多,就是很慢,太小的字没法刻。

网友D:
如果是打铭牌之类,量多的话,推荐用激光打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