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串联升压60V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我设计的产品上,需要60V供电电压,采用两个正负15V输出的DC_DC模块串联获得,但是产品带载异常,有时候无输出,求解决办法。

网友A:
60V 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B:
应该是DCDC限流了导致带载能力不够引起的

网友C:
接完线,别急着通电,不接产品时,测量供电电压是否为60V,如果是还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带载砸能力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 需要多少电流?

电流很小,给运放供电,约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完线,别急着通电,不接产品时,测量供电电压是否为60V,如果是还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带载砸能力不够了 ...

两个1W的产品,电流肯定够了

网友A:
贴图来看

网友D:
以前使用过XXX电源模块,串联使用的时候需要加二极管。安装位置在串联的两个脚之间(就是使用二极管来串联,不要直接连接),原因是电源模块内部的开关不同步。比如下面的电源模块工作输出时,上面的可能正好关断,结果上面的就压着下面的了;反之下面的会顶上面的。这会引起电流在两个模块之间反向流动。
如果在北京,可以给你一个小电源模块,24V入隔离60V出(无封装),隔离电压1500VDC。如果是量比较大的产品,这样的电源自己做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使用过XXX电源模块,串联使用的时候需要加二极管。安装位置在串联的两个脚之间(就是使用二极管来串联 ...

后来问了金升阳的fae,确实是您说的这样,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看看啊

公司的文件是加密的,贴不了,同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