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软件仿真时候,寄存器状态位如何自动控制?

楼主(2012-12-27):
我在MDK423中使用软件仿真,每次到判决PLL锁定状态的时候都要手动去改变寄存器的值,有没有一种办法使得软件仿真的时候能自动设置状态寄存器,使仿真能够继续向前走?

网友A:
如果选择的器件还没有这个功能,应该就没有了,或者你选择一个相近的型号。

楼主:
谢谢版主的建议,刚才我试了一下用脚本,也基本上算是曲线实现的这个功能,谢谢。
bk *
//bs 0x0001A336

bs 0x0001A336

g ,0x0001A336

R3 = R3 | (1 << 10)

bk *

g ,0x000535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