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端串联电阻到底应该选多少

楼主(2012-12-27):
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明白。从原理上说,根据反射公式,源端串联电阻的值应该等于传输线的阻抗减去器件的输出阻抗,而PCB线的传输阻抗理论上应该是50欧,实际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等于50欧。器件的输出阻抗也是有大有小。看了很多原理图,其源端串联电阻一般使用33欧或者22欧(偶尔也能看到30欧与20欧的)。我想问这个值是某种经验值还是通过某种公式算出来的,如果我自己要使用应该选什么值,还是差不多就可以了。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

楼主:
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板子上,源端串联电阻选的是几欧的。

网友A:
我以为源端串联的小电阻主要是用做阻尼电阻消除输出方波的过冲。阻抗匹配还得靠变压器。

网友B:
对于需要阻抗匹配的,一般器件的输出电阻已经是设计好的,只要阻抗线合理,外部不需要串联电阻。
如果数字高速电路,串一个小电阻,无非是消除振铃,不要让驱动能力太强。
现在许多数字电路的输出驱动能力是可调的,不串电阻也可以。
对于像视频等输出,频率不高的,输出阻抗基本接近0,输出一般串联75欧姆。

楼主:
我现在在画DDR2的线,一幅参考图是用33欧的,另一幅是用22欧的,我才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包括经常使用的时钟线,线一长就得加串联电阻了。我自己一般用33欧的。像视频等输出没用过,今天才知道是串75欧姆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我们是做工业设备的,我们串电阻是为了抑制边沿,一般22R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E:
围观,防止贴子沉了。。

网友F:
同意5楼得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工业设备的,我们串电阻是为了抑制边沿,一般22R

22R是算出来的还是经验值。有考虑过用33R吗?

网友G(2013-03-04):
我们通常选的电阻值也是22oh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