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5V电源制作

楼主(2012-12-27):
想要将220V交流电源转换成为5V直流,需要什么器件,桥式整流电路麻烦吧,有没有什么芯片?

网友A:
也有不需要整流桥的方案:http://www.ti.com/product/tps5423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不需要整流桥的方案:http://www.ti.com/product/tps54231

这个没有隔离,很危险啊。
都不知道哪个是零线哪个是火线。

网友C:
只要用5V? 安全也要考虑啊!4楼的图,谁敢用啊,见一次电一次,根本就没有隔离。还是桥式吧,最起码能隔离。。

网友C:
桥式电路根本就不麻烦。。。看你用什么上了

网友D:
预算有多少?需要的功率有多大?
如果预算是个位数,功率是0.5W以下,可以用阻容降压。
如果预算在50RMB以上,功率是1W以上,可以直接买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E:
可以用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加LM7805。

网友F:
LNK306GN,去用PI软件自动生成一个方案。

网友G(2013-02-07):
阻容降压吧就,除了变压器,就只有这个还简单吧

网友H:
要的东西多的很,说来话长了

网友I:
集成整流桥+电容+78系列

网友J:
变压器+集成整流桥+电容+78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