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助为什么输出短路?

楼主(2012-12-27):
公司有3个万用表,3个220V转12V  1A直流的电源,电源输入端不接电时,用万用表蜂鸣档测12V输出端:当红表笔接电源输出正,黑接负时,短路,颠倒过来黑接正,红接负时不短路;但过一会又是黑接正时短路,红接正时不短路。也就是不管怎样,总是单向测短路
压变电源打开看,没有稳如图压原件。难道电容已经击穿?可击穿为什么单向短路?而且有一个电源是没用过的,怎么解释呢,谢谢大侠们指点

网友A:
自己做试一下 ,你可以用电阻档去测,如果短路电阻为0。峰鸣档50欧以下电阻都会响。
如果二极管被击穿,也有可能响。

网友B:
电容要充电的。。。

网友C:
给电容充电就会叫啦。万用表叫的同时,你应该可以看到万用表显示的压降是不断增加的。。。

网友D:
别管万用表叫不叫,0欧才是短路,30欧以下万用表就会叫。

网友E:
哥们你说反了吧,正表笔测负,负表笔测正,等电容的充电效应过后,才会有一定的值,是整流桥二个二极管的结压,没关系的!正常现象!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F:
楼上的 你抢得到沙发么?

网友G(2013-05-17):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