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U的PWM模块采用细分技术驱动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楼主(2012-12-27):
查了很多资料,关于细分的原理讲的不清不楚,主要是控制信号原理不明白!
四路驱动波形是不是如下图:
请前辈给个明确的答案。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你的图片, 看不到. 细分的原理是通过正弦电流波形, 获得拍的细分位置.
作为控制器, 就是根据位置, 控制各相电流.

楼主:
是的,兄弟你说的对,我看相关资料是最好是让A线圈中产生余弦电流,B线圈中产生正弦波,由于A、B两相夹角90度,所以两者的合力在任何位置都不会变。关键现在是怎样用单片机的四个端口产生正余弦波呢?这个图是一文献上的控制信号波形

网友B:
电机型号是什么?单片机需要有2个硬件PWM才方便

网友B:
细分很简单,比如你有一个信号0V到5V,其中0V维持3MA,5V维持3MA,

你就可以细分一下:0V维持2MS,2.5V维持2MS,5V维持2MS,

再插入一些数据,进一步细分

大概就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型号是什么?单片机需要有2个硬件PWM才方便

电机型号42BYGH4417的。单片机有两个内置PWM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