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做电源开关电阻的计算

楼主(2012-12-27):
大家好,现在我用2个三极管做电源开关电路,输入电压是DC10-16V,输出电流最大200MA。其中R158连到单片机IO口,电压3.3V。我用了SB772和8050,想问下图中的R127/R154/R158应该如何取值?

网友A:
R127取10K
R154和R158取1K
希望没有误人子弟。

楼主:
请问R154这个电阻的取值是否要保证772饱和导通?

网友B:
2#说的是经验值吗/

网友A:
我凭经验判断的,你可以再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R154这个电阻的取值是否要保证772饱和导通?

我怎么觉得要使772工作在线性区呢,这样就能根据负载情况来调整输出电流的大小,我是新手,小小的看法。